请教大神输入电容波形问题。

楼主(2019-10-16):
一个调光电源的输入电容的波形,一直是直线在最大值。电源没有输出,测VCC电压直线上下跳动,输入电容前面是填谷电路,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另外拔掉AC输入电压会立即降落到零。

网友:
    有负载吗?开路还是短路了,这明显是保护了啊,芯片在进行不断重启。你测试输入电容当然就是311咯。 是后面的问题,不是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