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同类型的无线模块传输信号之间影响大吗?向大神求救!

楼主(2019-10-16):
    315M无线模块与433M无线模块,它们之间的信号影响大不大?一般而言,频道差多少可以基本忽视之间的影响?

网友:
    315M、433M、2.4G无线模块的差别是频段不同,315M无线模块的频率是315MHz,433M无线模块的频率是413MHz,2.4G无线模块的频率是2400MHz。

网友A:
    射频只是个搬运工,
    这两个频率的空间表现是基本一样。虽然说300多M的可能覆盖要一点点,。

    重点是它们的功能方法。 也需要楼主多提供一些信息供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只是个搬运工,
    这两个频率的空间表现是基本一样。虽然说300多M的可能覆盖要一点点,。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