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设计 焊盘上接线线宽问题,能否不一样?

楼主(2019-10-16):
如图,圆形焊盘上的电源线,蓝色线和红色线的粗细是不一样的。这样是否可行?
右边方形焊盘左边的线和上方的线也是粗细不一样的,这样可以吗?
听说在高频信号下这种情况会有反射?那么这个高频信号频率是多少会有不可忽视的干扰呢?有200kHz吗?

网友:
没画过高速版  最好画一样线宽的吧

网友A:
什么时候直流电源变成高频信号了?
就算是高频信号,过孔和焊盘本身与线的宽度都不一样,所以你的问题不需要考虑。需要注意,同一根走线,宽度要一致。
几百K,不需要考虑反射问题,至于多大频率开始需要关注反射,就不清楚了。
个人看法,仅供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时候直流电源变成高频信号了?
就算是高频信号,过孔和焊盘本身与线的宽度都不一样,所以你的问题不需 ...

好的,谢谢哈

网友:
    电源线不用,你多滤了

网友:
    电源没有问题,还是要尽量走粗一些,减少走线的寄生电感和电容

网友:
    你逗我呢?才200K就算高频?

网友:
    有200Khz的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