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 读写SPI问题

楼主(2019-10-16):
目前手上有开发板(STM32-PZ6806L)及一个指纹模块, 指纹模块是通过SPI进行数据传输, 通过杜邦线对应连结:SPI1_SCK->CLK、SPI1_MISO->MISO、SPI1_MOSI->MOSI、SPI1_NSS->CS、STM3.3V->3.3v、STM32_GND->GND.指纹模块的SPI信息为:SPI 从接口仅支持 CPHA=0, CPOL=0 传输模式, SPI 时钟最高频率可支持到 12MHz,时序如图, 操作部分:
写 SRAM 空间 命令 0 高地址 低地址 8bit 数据 0 8bit 数据 1 …… ……读 SRAM 空间 命令 1 高地址 低地址 Nop 8bit 数据 0 8bit 数据 1 ……
写 SFR 空间 命令 2 高地址 低地址 8bit 数据 0 …… …… ……
读 SFR 空间 命令 3 高地址 低地址 8bit 数据 0 …… …… ……
    读图像    命令 4 高地址 低地址 Nop 8bit 数据 0 …… ……
代码部分:
void SPI_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SPI1: SCK,MOSI复用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1: MISO浮动输入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SPI1: CS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PIN_SPI_CS;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PORT_SPI_CS,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SPI_Configuration(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SPI 初始化定义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为主 SPI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发送接收 8 位帧结构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Low;                         //时钟空闲为低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数据捕获于第二个时钟沿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软件控制 NSS 信号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数据传输从 MSB 位开始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定义了用于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 SPI1
}

void SPI_Initializes(void)
{
        SPI_GPIO_Configuration();
        SPI_Configuration();

uint8_t SPI_WriteReadByte(uint8_t TxData)
{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TXE) == (uint16_t)RESET);
        SPI1->DR = TxData;

        while((SPI1->SR & SPI_I2S_FLAG_RXNE) == (uint16_t)RESET);
        return SPI1->DR;
}

void SPI_FLASH_BufferRead(u8* pBuffer, int16_t NumByteToRead)

        u8 cmd = 0x04;
        while (NumByteToRead--)
        {
                *pBuffer = SPI_WriteReadByte(cmd);
                printf("*pBuffer=%x, NumByteToRead= %d \r\n", *pBuffer, NumByteToRead);
                pBuffer++;
        }
}

目前通过调用SPI_FLASH_BufferRead, 打印出来的都是0, 麻烦帮忙看看, 谢谢!

网友:
STM32     SPI只发送数据?,需要接收数据吗?

网友A:
    1   硬件确保无误
    2  上电后,用示波器测CLK和data的波形看一下

网友:
    在 SPI2_IRQHandler 中,这样操作:
         voidSPI2_IRQHandler(void)
{
             SPI_I2S_ITConfig(SPI2,SPI_I2S_IT_RXNE,DISABLE);
         if(SPI_I2S_GetFlagStatus(SPI2,SPI_I2S_FLAG_RXNE)==SET)
         {
                   buff=SPI_I2S_ReceiveData(SPI2);

       SPI_I2S_ClearFlag(SPI2,SPI_I2S_IT_RXNE);
                     SPI2_WriteByte(buff);

             SPI_I2S_ITConfig(SPI2,SPI_I2S_IT_RXNE,ENABL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硬件确保无误
2  上电后,用示波器测CLK和data的波形看一下

    麻烦帮忙看下代码部分有问题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帮忙看下代码部分有问题么?谢谢!

好的,我看一下。

网友A:
    这是SPI程序,你对比一下

网友A:
    还有个办法,你在线调试,用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个办法,你在线调试,用JTAG

    谢谢, 我现在用的是st-link作为调试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我现在用的是st-link作为调试的!

这个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SPI程序,你对比一下

    威望不够, 明天看看能不能赚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威望不够, 明天看看能不能赚到

    我之前威望也少,发帖多了,就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威望不够, 明天看看能不能赚到

    STM32F103ZE找个是走SPI2?我看你给我的范例里面是针对SPI2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32F103ZE找个是走SPI2?我看你给我的范例里面是针对SPI2的

是的,我给你找的范例就是SPI的,这个你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