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ubuntu系统使用tcp调试助手

楼主(2019-10-16):
最近做通信项目,想用DTU无线连接阿里云服务器,但是配置好DTU,用网络调试助手监听端口后,怎么也连不上,后来测试这个端口发现是不通的,所以想问这个端口如何设置就通了?是不是因为我网络调试助手WINDOWS下运行的,而不是LINUX下,所以还想问如何在ubuntu系统使用tcp调试助手?谢谢

网友:
有Linux下的TCP助手软件,可以百度下下载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