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个简单问题。

楼主(2019-10-16):
大家好!请教大神个简单问题:

我的50欧阻抗电路连接是:锁相环RF输出接到一个RF分频器输入。

分频器输入要求100mVpp~1Vpp,而我的锁相环输出是-8dbm~1dbm, 我算了一下-7dbm的话电平差不多100mv,  也就是说两个中间要加一级放大了?

网友:
    核算了一下,-8dBm/50欧姆对应: VRMS=89 mV, Vpk = 126 mV, Vpp = 252 mV. 中间不需要放大器

网友:
    楼上的解题思路非常正确,严谨,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