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频后为什么极易产生谐波,机理是什么?

楼主(2019-10-16):
有关摄像头无线干扰问题,通过频谱仪测试发现所有倍频点都和摄像头PPL输出的频率经过分频后,产生频率的谐波分量有关。
请教大神,分频后为什么极易产生谐波,机理是什么?
感谢。

网友: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电路阻抗有没有匹配,
还有电源也有可能有影响

网友:
    分频器是先倍频再降频,产生很多谐波很正常,用的啥分频器?仔细研究一下datasheet先

网友:
    采用什么分频器? 分频器的输入信号要求是什么?

    在某些器件应用中,推荐的是类似数字信号,这种信号造成的谐波就非常高,。

网友:
    分频后出来的是方波信号吗?任何方波都是有谐波的

网友:
    傅立叶级数分解法计算谐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