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JTAG不能下载怎么办?

楼主(2019-10-16):
: z- U3 W% k, J( \FPGA的JTAG不能下载Error: Can't access JTAG chain,! c, X" D9 E! a
usb blaster 是没问题的,TMS和TDI均上拉,但是上电后,这两个管脚都没电压,与GND之间的电阻值均为10k左右,是片子坏了吗?能修复吗,手头就这一个啊,请教大神,感谢!

网友:
    麻烦上传比较详细的文件或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