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层有无跨moat疑问

楼主(2019-10-16):
假设Layer2是POWER, Layer3信号层, Layer4 GND
POWER层有分割,这样信号层有无跨moat的是参考POWER层还是GND层

网友:
    离谁更近参考谁

网友:
    信号在传输线上是以电磁波的形式传播的,走线和上方平面和下方平面一起构成电磁波传输的物理环境,所以POWER层和GND层上都有返回电流,都是参考层。距离更近的那个参考层上的返回电流更多,对走线影响更大。
如果两个参考层,其一到走线层距离远小于其二,那么,可以近似认为其参考层是距离近的那个层。

网友A:
    阻抗计算是参考两层的,跨moat只是会有阻抗不连续,走线参考是就近原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阻抗计算是参考两层的,跨moat只是会有阻抗不连续,走线参考是就近原则

    具体到楼主的问题,一般情况下2层和3层的距离比3层到4层远多了,所以可以近似的认为只参考4层,得出2层的平面分割并不会产生3层信号的阻抗不连续问题,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到楼主的问题,一般情况下2层和3层的距离比3层到4层远多了,所以可以近似的认为只参考4层,得出2层的 ...

阻抗是参考上下两层计算出来的,还是会有不连续,不过这种情况很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