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啊?

楼主(2019-10-16):
菜鸟请教各位大神,这个电路的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啊?

网友:
              可以用X光照一下;看是过流烧的还是过压击穿的 在进行下一步分析。

网友:
    输入电源电压多少?如果是12V的话,R1,R2取值过小。
检查L2的相位是否正确?
    如果驱动电流比较大,Q1,Q2基极要求增加限流电阻,并且B-E之间要反并一个高速二极管(最好是肖特基),同时还要考虑C2的电流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