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想过。

楼主(2019-10-16):
想到一个问题,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想过,上面的图是一个典型的线性电源模块,如果输入60V,输出电压0-55V可调,当输出设为5V给单片机供电,当主功率管T1损坏短路了,那输入电压60V不是直接跑到输出了烧坏单片机了吗?有没有电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
    你可以在输出搞个检测电路,超出你设定的电压后触发一个可控硅。

网友:
    串小电流的保险管,然后接一个5.1V  TVS对地。

网友:
    排除元件质量问题,能让主管短路直通的电源肯定是设计有缺陷的电源,这里一输如端没有压敏,有可能过压击穿;二没有过流保护这个问题更严重,短路必死,这种线性电源应该是6,70年代的产品,好在单片机工作电流并不大,如楼上2位说的搞个自恢复保险+TVS或者做个电压检测触发短路。

网友:
    单片机是固定的5V,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好解决的,在5V供单片机的电路上串一自恢复保险丝,电流按单片机的最上限选用。保险丝后面的接3W的5V6稳压管,就能万无一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