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开焊,有什么方法检查?

楼主(2019-10-16):
BGA的开焊有三种方法检查:
无损方法:X-ray光检查(需要旋转45度观察)、立体显微镜侧面观察(只能观察BGA外围焊点,对于细间距BGA观察困难)
有损方法:金相切片
有损方法:直接剥离分析

网友A:
非破话性,除了X光还有什么好的检测手段吗

楼主(2019-11-26):
引用 网友A:
非破话性,除了X光还有什么好的检测手段吗

上电测试也可以发现,但不一定能100%检出

网友B:
    楼主,染色起拔是否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染色起拔是否也可以?

    染色起拔技术的术语更直观,适合分析BGA焊点的分析,是有损分析是把焊点置于红墨水或染料中,让红墨水或染料渗入焊点裂纹,干燥后将焊点强行分离。焊点一般会从裂纹处开裂,通过检查开裂处的界面染色面积来判断裂纹界面、大小与深浅,从而获得准确的焊点质量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