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spartan 6系列,数据传输接口有可以匹配的蓝牙模块么?

楼主(2019-10-16):
    一般的FPGA的数据传输接送接口不都是用USB的么,我想用蓝牙无线的接口,想买相应的蓝牙模块,有没有能和Spartan-6 FPGA 系列 相匹配的蓝牙模块呢?. V% I$ R7 B  @, [# Y

网友:
    单模芯片和双模芯片。蓝牙单模器件是蓝牙规范中新出现的一种只支持蓝牙低能耗技术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