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ute borde 不能删除

楼主(2019-10-16):
    求助:修改了BOARD OUTLINE ,想重新复制route border,但是旧的不能删除?有什么办法?

网友:
    复制board outine,,内缩并更改类型为route outline

网友A:
    对,只能替换,不能删除,并且只能有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只能替换,不能删除,并且只能有一个。

    软板可以支持多板框,多route outline

网友:
    意思是除了软板外,一般PCB板只能由一个BOARD OUTLINE和route  board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