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elay(1000);~(1<<(a+7))请问这个怎么解释流水灯,各位大佬?

楼主(2019-10-17):
a++;delay(1000);~(1<<(a+7))请问这个怎么解释流水灯,各位大佬?

网友:
a先加7  再左移一位,再取反

网友:
    a=1;8左移一位取反,led是低电平亮,,~(1<<1000);不是~(00010000)么
    然后取反(11101111)为啥板子第一个灯亮

网友:
    一直循环就能猜出结果
    就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
    51单片机的p0  p1  p2  不能同时为低电平吗

楼主:
是我电流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