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2.4怎么只选孔进行锁定,怎么选线换层?

楼主(2019-10-17):
mentor2.4怎么只选孔进行锁定,怎么选线换层?

网友A:
    简单一些就是关闭其它元素,只保留你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一些就是关闭其它元素,只保留你需要的。

    多谢.但是之前的版本在edit选项里有一个可以筛选的功能.现在找不到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多谢.但是之前的版本在edit选项里有一个可以筛选的功能.现在找不到了

    2.2也没有了,感觉还是有那个筛选功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也没有了,感觉还是有那个筛选功能好

    我以为换到其他地方了.原来是没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