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原理图中如何替代封装呢?

楼主(2019-10-17):
我看有的pcb里面,比如电阻,电容都有多种封装可以选择,这是由原理图定的吗?那么原理图里面是怎么指定可以用多种封装的呢?

网友:
首先库里面的Part 要先设计成多CELL的形式,然后在原理图或PCB中都可以进行选择

网友:
学习下;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