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表面这块金色的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9-10-17):
PCB表面这块金色的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刮亮处理,也叫开窗,亮铜等。

网友:
    soldermask开窗,然后要考虑铜表面进行什么工艺的表面处理。如果此区域的表面处理与其它焊盘不一致,要在加工工艺中单独说明,或是在PCB中定义用户层,并说明该层的意义。

网友:
    这个不叫镀金吗?

网友:
    这个是镀金处理

网友(2019-12-13):
    刮亮处理,sodermask

网友:
    刮亮镀金处理,sodermask

网友:
    开窗镀金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