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VX2.2切换到7.9.5的时候报错了,这个怎么解决?

楼主(2019-10-17):
VX2.2切换到7.9.5的时候报错了,这个怎么解决?第一次切换的时候都可以正常用,这次不行了,但是由7.9.5切换到VX2.2却可以。是我7.9.5出问题了吗?

网友:
最快的解决方案,重新安装

网友:
安装文件有问题吧

楼主:
重新破解了,也没有用

网友:
建议重新安装下

网友:
覆盖安装一下试试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