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论坛下载了一个PCB作品,打开后只有一层?是不是哪里设置了啊?什么鬼情况

楼主(2019-10-17):
我在论坛下载了一个PCB作品,打开后只有一层?是不是哪里设置了啊?什么鬼情况,是altium designer绘制的

网友:
按快捷键L,进入...或者在下方的Manage layer sets中随便一层右键调出选项卡然后在Show layers中看看。

网友:
    打开半层设置看一下就好了

网友:
    试着用 shift+s 键切换单层多层显示看看,英文输入法状态下

网友:
    打开层设计,有个隐藏,其它层应该是被隐藏了

网友:
    L看下是不是没打开

网友:
    英文状态下L键,把所有图层打开看看

网友:
    先查看是否隐藏,很多人上传的设计是有删除过的

网友(2019-11-27):
    既然上传,就是作为练手的材料,为何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