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J2是什么?

楼主(2019-10-17):
请问这个J2是什么?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31199-1-1.html
排阻吗,就和上啦电阻一样

楼主:
我另一块电路板没整这玩意,p0端口一直输出低电压!
我想是不是和排阻有关?

网友:
这些都是很基础的,
电阻和排阻的作用一样

网友(2019-12-12):
    排阻,  这是  pull low 或 pull hig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