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看似很简单的一个led电路,却产生了疑问

楼主(2019-10-17):
看到一个正常用的板子原理图,电阻R28 R29的阻值是否取大了呢?我是这样想的:3.6V-2V(led的导通电压)/10K=0.16MA.  算出来的电流是0.16MA,怎么可能驱动led发光呢?led的正向导通电流是20MA左右啊,这0.16MA也差太多了吧?   但是我看到板子上的led是正常发光的。(注:led是直插的)

你確定電阻值是標對的?野樓一滴血補路(Blue)耶~>_<|||

网友A:
    正常发光的?你有电表点一下电压和两个电阻阻值吗?

网友B:
    一般LED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在十几mA至几十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

网友C:
    高亮的绿色发光二极管就是这莫大。这个值是根据实际颜色调整出来的。

网友D:
    可以实际测下电阻两端电压,20mA应该是灯被充分点亮时的电流。小电流时也可以亮,根据实际调整

网友E:
    应该亮度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LED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在十几mA至几十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
    ...

    嗯嗯,但是计算出来的电流值太小啦,才0.16MA,正常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LED发光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在十几mA至几十mA,而低电流LED的工作电流在2mA以下(亮度与普通发光管相同)
    ...

但是理论值也太小啦,才0.16MA?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实际测下电阻两端电压,20mA应该是灯被充分点亮时的电流。小电流时也可以亮,根据实际调整

    实际测量:电阻两端电压是1.7V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亮度比较低

亮度还行,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发光的?你有电表点一下电压和两个电阻阻值吗?

实际测量电阻和led两端电压与理论计算一样的,亮度正常

网友F:
    有些材料制成的高亮LED确实对电流需求比较小,如果真给20mA电流,估计会亮瞎眼
不同材料的LED特性差别还是差别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些材料制成的高亮LED确实对电流需求比较小,如果真给20mA电流,估计会亮瞎眼
不同材料的LED特性差别还是 ...

原来如此,三克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正常发光的?你有电表点一下电压和两个电阻阻值吗?

那你看下LED的dataset,里面有电流对应亮度的曲线的,发光一般都是0.2mA以上,小于0.2mA的还真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LED的dataset,里面有电流对应亮度的曲线的,发光一般都是0.2mA以上,小于0.2mA的还真没见过。。 ...

我也觉得太小了,数据手册看了,对应有亮度,但是非常小

网友:
    数据手册截图曲线上来看看就知道啦~

网友:
    实际应该参考该led的datasheet,不同颜色以及不同材料制成的led点亮的电流以及管压降都会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些材料制成的高亮LED确实对电流需求比较小,如果真给20mA电流,估计会亮瞎眼
不同材料的LED特性差别还是 ...

沒錯,我有案子也是先按正確的算法上了一顆電阻,結果客戶說太亮要我加到6K。

网友G:
    0.16mA也可以亮的,20mA一般是手册上的测试电流或者最大电流了,实际应用不用这么大

网友H:
    一般电流5mA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0.16mA也可以亮的,20mA一般是手册上的测试电流或者最大电流了,实际应用不用这么大

对,指示作用的话,0.16mA看来是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般电流5mA就可以了

嗯嗯,是的

网友:
    确实有这种问题,我上次一个板子上3.3V的电源,电阻也是放到10K亮度才正常,我也感觉很懵

网友:
    电流小,亮度低而已。

网友:
    低电流下Led可以发光,但是发光会不稳定。同样的10个led可能可能亮度各不一致,波长也会差异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亮的绿色发光二极管就是这莫大。这个值是根据实际颜色调整出来的。

嗯嗯明白了,谢谢

网友:
    可以正常点亮,电压达到,LED即导通,电流小则亮度小。20mA或者更高规格,是最大亮度电流。我一般用几十K以降低亮度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