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YOUT铺地的疑惑

楼主(2019-10-17):
有时候要求背面地净空(比如HDMI),有时候要求背面地要保证完整性(比如DVB的射频线),这是怎么考量的,有没有相关资料呢

网友:
    差分阻抗线比如HDMI信号走线可以按照不铺地的方案来计算阻抗(但是一般也会铺地来屏蔽干扰,这时阻抗计算靠考虑地层的距离)。
    单端阻抗线比如50欧射频走线则一定需要参考地(相邻层或同层的地平面或走线)来计算阻抗。

网友:
    要有參考地做阻抗控制

网友:
    主要是考虑阻抗控制,HDMI也可以有铺地

网友:
    HDMI差分对阻抗控制根据板层不同有不同的处理方法,2层板的话,每对差分线分别包地处理,因为只能 参考表层地平面;4层以上的板子,如果走线在表层,参考相邻层,且要求相邻层的地或电源平面要完整,每一对差分线没必要再包地。完整平面主要考虑的信号完整性以及阻抗的连续性

网友:
    铺不铺地都可以。主要是考量阻抗控制,想要达到某种阻抗的控制,比如SI9000中选择某种模型,是表层还是内层的,铺不铺地等,参数都是不一样的。最终目的只有一个:达到我们想要的控制的设计阻抗!

网友:
    跟阻抗控制有關

网友:
    有阻抗要求的需有完整参考层,很少净空。隔层参考除外。

网友:
    下载Polar SI9000,找资料玩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