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驱动电路

楼主(2019-10-17):
红色圈的电阻电容,有什么作用,反过来用如何?

网友A:
    看着像是尖峰吸收电路,不过蜂鸣器还会产生尖峰呐?
你这蜂鸣器电路挺复杂啊,还是等懂行的人来解答吧

网友B:
    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形成拖音(类似美声),而不会像普通的蜂鸣器戛然而止,声音更好听。不能发过来放置。

网友:
    重点应该再回音控制,都为高电平时,蜂鸣器响,同时红圈内电容充电,当回音控制端为0时,蜂鸣器不会立刻就停,电容放电,会有一个短时间慢慢变小的声音,这可能就是你所说的 回音。:lo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是尖峰吸收电路,不过蜂鸣器还会产生尖峰呐?
你这蜂鸣器电路挺复杂啊,还是等懂行的人来解答吧

    无源蜂鸣器

网友C:
    好像是蜂鸣器的输入电压透过这里来做到对地稳定,加电阻一般是为了限制电压被瞬间吸收而下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蜂鸣器的输入电压透过这里来做到对地稳定,加电阻一般是为了限制电压被瞬间吸收而下降了

    电阻和电容能反过来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利用电容的充放电形成拖音(类似美声),而不会像普通的蜂鸣器戛然而止,声音更好听。不能发过来放置。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回音控制,用N管控制P管开关,不能直接用P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回音控制,用N管控制P管开关,不能直接用P管?

不是说不可以,如果蜂鸣器的驱动电压和MCU的供电电压一致,可以直接用一个P管或者N管开关控制;但是MVCC的电压如果和MCU不一致,最好的方法是用达林顿管两级放大去控制,小电压(流)驱动大电压(流)。

网友:
估计放反 了

网友:
    看看研究研究

网友:
    有点不是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说不可以,如果蜂鸣器的驱动电压和MCU的供电电压一致,可以直接用一个P管或者N管开关控制;但是MVCC ...

    为什么MVCC电压和MCU电压不一致,最好用达林顿管?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MVCC电压和MCU电压不一致,最好用达林顿管?请指教,谢谢

蜂鸣器驱动电压一般有24V、12V、5V等规格,如果MVCC=12V及以上,而MCU在5V及以下,你只用一个VEBO最大只有5V的管子,这个管子就会烧了,继而会导致MCU烧坏。所以,一般为了降低MCU的IO口驱动功耗,并且出于隔离电压的考虑,会用两级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蜂鸣器驱动电压一般有24V、12V、5V等规格,如果MVCC=12V及以上,而MCU在5V及以下,你只用一个VEBO最大只 ...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