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的刚性板和柔性板用的铜箔一样吗?

楼主(2019-10-17):
铜箔——按照不同制法可分为压延铜箔和电解铜箔两大类。
(1)压延铜箔是将铜板经过多次重复辊轧而制成的原箔(也叫毛箔),根据要求进行粗化处理。由于压延加工工艺的限制,其宽度很难满足刚性覆铜板的要求,所以在刚性覆铜板上使用极少;由于压延铜箔耐折性和弹性系数大于电解铜箔,故适于柔性覆铜箔上;
(2)电解铜箔是将铜先溶解制成溶液,再在专用的电解设备中将硫酸铜电解液在直流电的作用下,电沉积而制成铜箔,然后根据要求对原箔进行表面处理、耐热层处理和防氧化等一系列的表面处理。

网友:
电解铜箔补充
目前硬板的电解铜箔还有区分按照铜牙大小又分为
HTE铜箔,最普通的电解铜箔,铜牙最大,Rz差不多在5um
RTF铜箔,在镀瘤处理的时候,将铜牙反转,做出铜牙更小的铜箔,两面铜牙Rz在3um
RTF2铜箔,部分铜箔供应商改良的RTF铜箔,介于RTF与VLP铜箔之间,但价格低于VLP,铜牙Rz在2.5um左右
VLP铜箔,为very low profile铜箔,两面都比较光滑,铜牙Rz在2um左右
VLP2铜箔,为VLP铜箔的升级版,铜牙Rz在2um以下
目前intel最新的eagle平台推出了16G信号的电性要求,暂时分两个等级,一个为0.98db/inch,另一个需求0.77db/inch
对铜箔,材料供应商跟PCB来讲为新的挑战,2019年11月intel会到各家server板厂来技术交流他的新规格然后才会定案
目前业界主流的0.98规格,用到了RTF2到VLP等级,0.77规格如果推出,势必大量用到VLP及VLP2铜箔,并搭配NE gla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