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的各种漂,在控制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楼主(2019-10-18):
陀螺仪,的各种漂,在控制是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
滤波啥的呗

楼主:
就是在工作一段时间后,读值会出现错误

网友:
    温飘,会在陀螺仪附近放置一个电阻,控制加热,使陀螺仪的温飘尽量减小。

网友A:
    就是你这个陀螺是单独用还是和GPS一起用
    如果单独用,那飘逸没有办法
如果和GPS一起用,陀螺会跟踪在GP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你这个陀螺是单独用还是和GPS一起用
    如果单独用,那飘逸没有办法
如果和GPS一起用,陀螺会跟踪在GPS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