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跑IBIS AMI眼图有个疑问

楼主(2019-10-18):
用hyperlynx跑高速SerDes,不知该如何设置调整眼图的位置到中间,我选的是显示2个UI- o! D1 z$ o" B6 Q1 D

网友:
我只知道眼图越大,信号越好

网友:
右侧 Eye mask的configure中可以调整眼图的偏移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
设置一个UI试试

网友(2020-04-23):
如果手动调整位置,那么下面的数据就无效了,其实可以通过VBS脚本,调整后下面的数据及eye margin自动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