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两个谐振腔的耦合系数与谐振器间距的关系,该如何进行HFSS设置。

楼主(2019-10-18):
请教大神们,仿真两个谐振腔的耦合系数与谐振器间距的关系,该如何进行HFSS设置。我把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电容,端口设置等都删除了,保留了两个谐振腔,进行本征求解,但得到的耦合系数与谐振器间距的关系曲线不是斜线,而是折线,规律不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另外,在仿真QL时,我只保留了一个谐振腔和其耦合机构,进行本征求解,但Q值随着谐振腔与输入端间距的关系曲线也是折线,不知道是那里设置错了。非常感谢!

网友:
1、本征模仿真时,要保证腔体不漏气——腔体壁的任何位置都必须是金属或PerfE边界。
2、HFSS会自动根据模型尺寸给出一个缺省的最低频率(Eigen solution setup---minimum frequency)。是否某些间距情况下,本征频率仍然小于这个缺省的最低频率?试着将这个缺 省的最低频率改得更低。
3、仿真精度不够?——Eigen缺省设置情况下都是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