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设备的测试用例

楼主(2019-10-18):
    医疗设备的硬件检测,刚入行,请问怎么能够写好一份测试用例,硬件测试应该掌握哪些方面的知识,如果有知道的,还请多多指导,感谢

网友A:
    医疗设备通常有行业标准,特别类有专用标准。
硬件测试理解上包含环境、机械、单板、整机、可靠性。看你专注哪个方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疗设备通常有行业标准,特别类有专用标准。
    硬件测试理解上包含环境、机械、单板、整机、可靠性。看你专 ...

    感谢回复!另:目前来说,通过这一周测试用例的编写来说,我是包含了环境,整机和可靠性,主要是我们公司目前就我一个硬件测试,所以我想很快的入门,能上手工作,我也在网上搜过这样的词条,不过也没有合适的,请问您这边有“测试用例”这样的文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另:目前来说,通过这一周测试用例的编写来说,我是包含了环境,整机和可靠性,主要是我们公司 ...

别人的用例不一定适合你的产品,只能是看一个模式或者方向。用例编写方式要参考自有产品的功能、性能。
硬件测试可以这样简单区分:单板(信号质量、信号完整性)整机(整机功能)、性能、环境(产品可能的应用场景,电子产品可以参考GB2423,专有设备找对应国标、行标)、机械类(运输、振动、冲击等)、可靠性(长跑、设备无故障时间,建议找可靠性工程师手册类书籍看一下)
    最好的方式是根据产品技术手册来设计测试的方案。根据技术要求来编写方案

网友A:
    医疗产品还有安规要求,最低标准要满足安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医疗产品还有安规要求,最低标准要满足安规

    好的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人的用例不一定适合你的产品,只能是看一个模式或者方向。用例编写方式要参考自有产品的功能、性能。
    ...

    嗯嗯,有个方向了,非常感谢!

网友(2020-01-14):
    很不错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