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隔离变压器的应用和接法

楼主(2019-10-18):
    为了规避地噪声带入的耳机干扰,1:1线圈扎数比,200~4KHZ频率响应。没有用过,用过的大神能帮忙分享一下经验吗?

楼主:
    音频变压器是工作在音频范围的变压器,又称低频变压器。工作频率范围一般从10~20000Hz。它主要用于系统间或设备间的音频信号传输,可以完全隔离两个系统间的电位差,避免由于接地问题造成的交流声干扰,防止过高的电位差对设备输入级的损害,实现音频信号的安全传输是音频系统级联的必备产品。

楼主:
    这些参数具体是啥意思?

网友A:
    OCL-空载电感 DCR-绕组直流电阻, Turn Ratio - 初、次级匝数比, Hi-Pot - 初、次级绕组间绝缘强度。不过看图中参数,这个变压器是数字音频用的脉冲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L-空载电感 DCR-绕组直流电阻, Turn Ratio - 初、次级匝数比, Hi-Pot - 初、次级绕组间绝缘强度。不过 ...

谢谢这位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OCL-空载电感 DCR-绕组直流电阻, Turn Ratio - 初、次级匝数比, Hi-Pot - 初、次级绕组间绝缘强度。不过 ...

我们耳机声音LINE IN/OUT都是模拟的,那是不是不能用了?

网友:
    没有见过这种接法

网友: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楼主:
    有没有大神分享下设计经验?求教

网友B:
    bourns smlp5001用过,不错,就是没中间抽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bourns smlp5001用过,不错,就是没中间抽头。

    可以把电路贴出来吗?

楼主:
    音频隔离变压器的接法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