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求助!关于chipscope无法显示波形的问题

楼主(2019-10-18):
设置为signal
这是trigger界面

点击运行后就开始转圈

波形窗口一直空白

求问有知道的朋友,给个提醒,在此谢过

网友:
    mport cdc. 在chipscope里面有这个菜单选项。
    如果不行,可能是bit里的信号名跟cdc里面的不一样。

    如果实在不行,可以自己手工命名一次,在保存起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