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18如何设置添加圆的直径?

楼主(2019-10-18):
为什么AD18版本的对圆的直径标注不能更改设置参数,在系统默认设置界面也找不到Radial Diameter Dimension的参数设置,但是有Radial Dimension。是软件本身存在这个Bug,还是我找错设置的地方。16版本的可以。

网友A:
    选中后,打开属性小窗口可以查看,可以把属性窗口锁定在屏幕一侧方便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后,打开属性小窗口可以查看,可以把属性窗口锁定在屏幕一侧方便查看

    18版本的直径没有属性窗口....

网友:
    20也没有修改数值的地方,只能是检测,,可以隐藏,然后写个正确的值上去

网友:
    打开panels---properties,在里更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