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HLDRC中有没有做好的适合ddr检查规则,能直接导入的或者通用的那种?

楼主(2019-10-18):
如题,谢谢。

网友:
软件自带默认规则有60几条可直接使用,HLDRC是根据网络分类来检查的,比如可以把DDR的地址线或者时钟线分为一组类,再去利用软件自带规则,比如拓扑结构,阻抗匹配检查等...

网友:
    这个验证检查不是完全傻瓜式验证,用户还是需要很多专业知识来去理解的,比如验证的默认数据,规范等等。使用HLDRC对layout设计工程师来说是一个提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