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中复用问题

楼主(2019-10-19):
请问,为什么我在一个文件里面创建了一个reuse,使用到另一个文件里面出现如图所示问题:新增加了这么多元器件不说,还没有任何网络,请问是怎么回事?
我是做的实验,用的是一块画好的PCB,复制一份,并将其disperse。两份文件除了文件名不一样,其他位号网络都是一样的。

网友A:
    是不是你建立reuse使只选择了元件,没有选导线与过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你建立reuse使只选择了元件,没有选导线与过孔啊

    是的,我只想复用布局方式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的,我只想复用布局方式

    复用不是利用pCB中的元器件自动布局成我复用的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