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9.5中怎么批量修改过孔?

楼主(2019-10-19):
请问一下,在pads9.5中怎么批量修改过孔?想将两种类型的过孔合并为一种类型

网友A:
在过滤器Filter中只勾选Vias,然后Ctrl+A全选所有过孔,再右键属性中改过孔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过滤器Filter中只勾选Vias,然后Ctrl+A全选所有过孔,再右键属性中改过孔类型。

    我试过了,但是无法修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但是无法修改

    我将所有的线和过孔都解除锁定了,然后在DRO
模式下修改为更小的一类过孔,还是不行?

网友A:
    不应该啊  要不你上传操作图片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  要不你上传操作图片看一下。

    将24/12的过孔改为20/12的过孔。点击apply无法完成

楼主:
引用 楼主:
将24/12的过孔改为20/12的过孔。点击apply无法完成

试验中,发现24/12过孔可以换成40/32过孔,但是无法换成20/12过孔。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呢?所有的过孔和网络没有锁住

网友A:
    规则里面是不是设置了网络规则或者元件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则里面是不是设置了网络规则或者元件规则?

是其中有不同的设计规则,统一之后,就可以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其中有不同的设计规则,统一之后,就可以了。谢谢

zairouter里面删除了这个网络的其他规则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