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图创建PCB遇到的问题,求大神们解答

楼主(2019-10-19):
请问出现这个是什么问题呀?是我的库文件有问题吗

楼主:
补充:先出现的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建prj......

就是把原理图画好,才进行创建PCB的,不对吗

网友A:
    先创建项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创建项目

有创建项目

网友B:
    把中横线去掉或改为下划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中横线去掉或改为下划线试试

试了一下,没有用,还是上面那个问题,请问跟中心库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C:
    原理图中打开pcb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没有用,还是上面那个问题,请问跟中心库有没有关系啊

Package successful的截图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中打开pcb

    PCB还没有创建成功,从原理图创建pcb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ckage successful的截图看一下

成功了,没有显示错误,但创建pcb就是没成功,我的中心库是自己新建的,所以不知道跟这个有关系没

网友:
    低版本的应该先打开PCB,从PCB新建关联生成PCB,不能直接从原理图创建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