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 EE 的绕线功能如何用?只能设置好自动调线吗?

楼主(2019-10-20):
mentor EE 的绕线功能如何用?只能设置好自动调线吗?用手动设置需要一个折线,一个折线来自己画,非常麻烦。
不像DXP软件,想在什么位置绕线,直接选好,一拉就出来了,还可以实时调整。
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在mentor EE里面手动绕线吗? 2005或2007都行,多谢了。

网友A:
xpedition有手动调线!比dxp强大n倍

网友B:
2005或2007

网友C:
    没有用过你说的那个版本,但是7.9.5 EE   VX等,都有手动绕线的,而且很好用

网友D:
    就是这个工具

楼主(2019-12-04):
引用 网友A:
xpedition有手动调线!比dxp强大n倍

    我看的书里都是说自动调线的,没有讲如何手动绕?有相关资料吗?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5或2007

    WG2005的版本,我只会用折线一个一个来自己画线,还不会手像DXP那样直接一拉就出来蛇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用过你说的那个版本,但是7.9.5 EE   VX等,都有手动绕线的,而且很好用

    我看书里没有介绍,只是说设置好后,就自动布线了。但是很多时候有些走线还是需要自己来调那些地方绕线,哪些走直线。还不会用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工具

这个是7.9.5EE的吗?设置完成后,可以自己手动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