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2请问有人遇见过 这个走线明明已经连到焊盘 为什么还是飞线未连接

楼主(2019-10-21):
    cadence 17.2请问有人遇见过 这个走线明明已经连到焊盘 为什么还是飞线未连接

网友:
    你走线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勾选自动捕抓焊盘哦,在allegro里面走线是需要连接到焊盘的原点上去才不会有飞线的,如果你的走线只是接上焊盘但走线端点没有接到焊盘的原点上那么也是有飞线的!

网友:
    沒有吸附到pad或是via中心,一樣會是飛線

    試著
tools->derive connectivity

convert lines to connect lines
convert figure stackups to vias
都打勾->ok
    應該能解決

网友(点评):
很好,但是还是部分不能,不知何故

网友:
    选自动捕捉焊盘中心

网友:
    为什么还是飞线未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