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基点移动复制

楼主(2019-10-21):
各位大神,问一下,xpedition 能不能指定基点移动焊盘,现在选中器件后,选择MOVE, 移动的距离都很难控制,烦请知道的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这个确实有点弱,可以用circuit move and copy,这里面右键可以set orig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有点弱,可以用circuit move and copy,这里面右键可以set origin

你好,问一下,这个circuit move and copy 选项在哪里可以选择,我这边选中器件之后,只能设置原点在这个器件上面,无法选择其他器件作为原点,这样就比较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问一下,这个circuit move and copy 选项在哪里可以选择,我这边选中器件之后,只能设置原点在这个 ...

右键选择set orgin之后,再邮件,有两个对号,去掉,这样orgin就可以指定到任意栅格上了。

网友:
circuit move and copy-set orig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