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这么多电容有必要吗?

楼主(2019-10-21):
看到一个原理图,想问下里面这么多电容有必要吗?都是去耦的吗?. |2 |7 X: y$ c8 h8 b

网友:
    应该是该芯片很多个电源脚,每个脚都要几个去耦电容!

网友:
    不是给一个用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芯片手册推荐放置的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