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33MHz射频电路,用什么型号的PCB板材?

楼主(2019-10-21):
    之前没有做过射频的板子,而且总觉得接触过的一些射频模块的电路板,跟我们普通常用的板材料(FR4)是不一样的
    有这方面经验的同事,麻烦指导一下!感谢!感谢!感谢

网友:
    400多M的应该FR4也可以吧。主板800M都是FR4啊,没过1G应该都没问题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