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 —— 这篇介绍的是信号处理工具箱之波形产生函数 pulstran

楼主(2019-10-21):
前两篇博文和这篇博文有些许联系:

MATLAB —— 认识一下信号处理工具箱之波形产生函数 rectpuls

MATLAB —— 再介绍一下信号处理工具箱之波形产生函数 tripuls

MATLAB帮助文档称pulstran函数为:脉冲串(Pulse train)产生函数。 pulstran从连续函数或采样原型脉冲生成脉冲序列。

语法格式:

语法格式1:

y = pulstran(t,d,'func')基于连续函数'func'的样本生成脉冲序列,其中'func'是

'gauspuls',用于产生高斯调制的正弦脉冲
'rectpuls',用于生成采样的非周期矩形
'tripuls',用于生成采样的非周期三角形
pulstran被评估长度(d)次并且返回评估的总和y = func(t-d(1))+ func(t-d(2))+ ...

在移除从向量d获取的标量参数偏移之后,在数组t中指定的参数值范围内计算该函数。 请注意,func必须是一个矢量化函数,可以将数组t作为参数。

通过将d指定为两列矩阵,可以将可选的增益因子应用于每个延迟的评估,其中第1列中定义的偏移和第2列中的相关增益。 请注意,行向量将被解释为仅指定延迟。

使用上面这种格式,'func'的相关参数都是默认的。

可以设定‘func’的相关参数,见语法格式2.

语法格式2:

pulstran(t,d,'func',p1,p2,...)允许根据需要将其他参数传递给'func'。 例如:

func(t-d(1),p1,p2,...)+ func(t-d(2),p1,p2,...)+ ...

针对语法格式2举个例子:

  • % This example generates an asymmetric sawtooth waveform with a repetition frequency of 3 Hz and a sawtooth width of 0.1 s.
  • % The signal length is 1 s and the sample rate is 1 kHz.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t = 0 : 1/1e3 : 1;         % 1 kHz sample freq for 1 s
  • d = 0 : 1/3 : 1;           % 3 Hz repetition frequency
  • y = pulstran(t,d,'tripuls',0.1,-1);
  • plot(t,y)
  • xlabel 'Time (s)', ylabel Waveform

y = pulstran(t,d,'tripuls',0.1,-1);

这个函数中的0.1以及-1都是‘tripuls’的参数,例子0.1是脉宽,-1表示脉冲最高幅值在最左边,如果将-1去掉,则默认为0.5.图像如下:

可见,这是一个正三角锯齿波脉冲串。

如果将‘func’的所有参数都使用默认值的话,那么就成了语法格式1了。

再举一个例子:

要求都在程序开头的注释里,很简单,懒着翻译了。

  • % This example generates a periodic Gaussian pulse signal at 10 kHz with 50% bandwidth.
  • % The pulse repetition frequency is 1 kHz, the sample rate is 50 kHz,
  • % and the pulse train length is 10 ms. Each pulse has 80% of the amplitude of the preceding pulse.
  • clc
  • clear
  • close all
  • t = 0 : 1/50e3 : 10e-3;
  • d = [0 : 1/1e3 : 10e-3 ; 0.8.^(0:10)]';
  • y = pulstran(t,d,'gauspuls',10e3,0.5);
  • plot(t,y)
  • xlabel 'Time (s)', ylabel 'Periodic Gaussian pulse'

语法格式3:

pulstran(t,d,p,fs)生成一个脉冲序列,它是矢量p中原型脉冲的多个延迟插值之和,以fs速率采样,其中p跨越时间间隔[0,(length(p) -1)/ fs],其样本在此间隔之外相同。 默认情况下,线性插值用于生成延迟。

不太明白,先放这里。

pulstran(t,d,p)假设采样率fs等于1 Hz。

也就是说如果省略了fs,则默认为1Hz。

pulstran(...,'func')指定替代插值方法。

就这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