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2019过孔仿真

楼主(2019-10-21):
按照书上流程操作,如图,检测没错误,仿真状态报错,这个是软件问题,还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起始频率可以设成0MHz么?改掉试试看。

网友(2020-01-08):
你买的蒋老师的书么

网友:
楼主用的是help吧

网友(2020-07-09):
引用 网友A:
    起始频率可以设成0MHz么?改掉试试看。

    就是得修改下起始频率

网友B(2021-11-15):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用2017和2019都是这个问题,DRC也没有问题,就是一点仿真就出现这个错误。解决了好几天都没有着落。按照蒋修国的书籍一步步弄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问题解决了吗?我用2017和2019都是这个问题,DRC也没有问题,就是一点仿真就出现这个错误。解决了好几天都没有着落。按照蒋修国的书籍一步步弄得。

    请问有解决吗?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2021-12-18):
    请问是版本问题吗,我做另一个仿真status也是显示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