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点,请问为什么报错,谢谢

楼主(2019-10-21):
请指点,请问为什么报错,谢谢

网友:
    你这句话写的真遭罪啊

网友:
    看一下你的OLED_String_Disp 的定义?

楼主:
    好像是字符串。。
    我想在OLED上显示一个变量怎么显示

网友:
    你这是把s〔2〕做参数传给那个函数吗

楼主:
这是提示的错误。

网友:
    你要看函数原型是什么
你查查对应的ascll表

网友:
    你写的函数变量和定义的变量不一样,
    函数变量是const unsigned char 类型
    你定义的便来给你类型是ch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