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驱动不兼容导致蓝屏

楼主(2019-10-21):
新买的笔记本电脑,装quartus ii 17.1 插上usb blaster 下载线,更新驱动后笔记本蓝屏重启,提示不兼容,下载线没问题,笔记本重装系统后还是不行,安装13.0版本的也是不行,我该怎么做?求助!!!!!!!

网友:
因为两者的驱动程序不兼容,因此32位的驱动程序和64位驱动程序不能混用,否则,系统会出现蓝屏,或者无法启动的故障。
解决方法:
1、如果不能确定系统是32位的,还是64位的,用驱动精灵就可以自动安装电脑硬件的驱动程序了。
2、以上方法不行的话,直接换个可以自动安装机器硬件驱动程序的系统盘重装系统就行了,这样就可以全程自动、顺利解决 系统中驱动程序自动安装 的问题了。用u盘或者硬盘这些都是可以的,且安装速度非常快。方法如下:
1、U盘安装:用ultraiso软件,打开下载好的系统安装盘文件(ISO文件),执行“写入映像文件”把U盘插到电脑上,点击“确定”,等待程序执行完毕后,这样就做好了启动及安装系统用的u盘,用这个做好的系统u盘引导启动机器后,即可顺利重装系统了;
2、硬盘安装:前提是,需要有一个可以正常运行的Windows系统,提取下载的ISO文件中的“*.GHO”和“安装系统.EXE”到电脑的非系统分区,然后运行“安装系统.EXE”,直接回车确认还原操作,再次确认执行自动安装操作。(执行前注意备份C盘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