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使用电源分割/混合 Split/Mixed Plane出gerber 没有孔

楼主(2019-10-22):
    1、使用覆铜,孔外环边到铜的距离是6,图一
    2、使用平面区域电源分割/混合 Split/Mixed Plane,平面链接覆铜,孔外环边到铜的距离是4图二
    3、以前没有使用过分割/混合,两种的安全间距设计规则是一样的,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
    4、分割/混合层出gerber时没有过孔,图三和图4两种不同的显示,出CAM的设置是一样的,这两种出CAM是不是一样的设置?这是不是正常的?
请有经验的人赐教,谢谢!

楼主:
    没有人使用过电源分割/混合 Split/Mixed Plane吗?你们覆铜和出gerber是怎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人使用过电源分割/混合 Split/Mixed Plane吗?你们覆铜和出gerber是怎样的?

    很多人都使用混合分割,只是你没弄明白,过孔去掉孔焊后就只剩下了drill了  当然是遵守drill到shape的距离。gerber设置一样没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