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DDR 没用到的pin需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9-10-22):
    如下图用的 LPDDR3上没有DDR0_CKE1和DDR0_CS1N,那么在主控端这两个pin需要怎么处理呢? 悬空?

网友:
    叠die的需要打,不叠的就悬空。

网友:
    悬空就可以

网友:
    如果DDR端不需要,主控端悬空就可以了

网友:
    信号输入脚最好接地,输出脚悬空就好

网友:
    浮接就可以了

网友:
    考虑后期主板的兼容性,就全部和处理器正常连接,即使现在的芯片不用也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