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OR,想让两个元器件的某一个引脚可以重叠放在一起,怎么弄?

楼主(2019-10-22):
mentor,想让两个元器件的某一个引脚可以重叠放在一起,怎么弄?应该怎么设置规则?

见图,比如,想把D2的第3引脚重叠在J3的引脚上放置。谢谢!

网友:
打开Editor Control ,点击place下的common settings,将interactive place/route drc 的对勾去掉即可

楼主:
刚好有个情况,怎么点  “Editor Control ” 没有反?相关的窗口 不弹出来?

网友:
直接关了DRC

楼主:
是的 ,关了DRC 之后 就可以了,按照2楼给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