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帮忙分析个小电路,谢谢!

楼主(2019-10-22):
如图

网友A:
低功耗采样电路吧
平时的时候2个口都关闭,不消耗电流。工作的时候,IO1拉到地。IO2进行AD转换

网友:
楼上分析很到位

网友:
一樓很專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采样电路吧
平时的时候2个口都关闭,不消耗电流。工作的时候,IO1拉到地。IO2进行AD转换

这样很不准啊,IO拉低也有0.几V

网友:
R2几乎完全无用,IO1也可以PWM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采样电路吧
平时的时候2个口都关闭,不消耗电流。工作的时候,IO1拉到地。IO2进行AD转换

强拉低,应该就到0V了吧?

网友:
这个电路不错,学来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功耗采样电路吧
平时的时候2个口都关闭,不消耗电流。工作的时候,IO1拉到地。IO2进行AD转换

“平时的时候2个口都关闭,不消耗电流”。
您说的这 平时的时候 是指 单片机IO1 输出高电平么?

网友:
没错,一楼说的对

网友B:
可能是个宽电压监视电路,用于对超过单片机A/D输入范围的电压的监视。这里假设+3.6V是个受监视的变化的电压,其变化范围可能超过5V。 IO1 端口设置成开路漏极输出的PWM端口,用于对受监视电压进行比例降压, R2-C1构成低通滤波器,检出PWM的平均值直流分量送入I/O2 (A/D端口),D1对IO2口形成保护,防止输入超过5V。这个电路通过改变I/O1口的PWM占空系数、以及R2/R3的配比,可以调整需要监视电压的变化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个宽电压监视电路,用于对超过单片机A/D输入范围的电压的监视。这里假设+3.6V是个受监视的变化的电压 ...

楼主解释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不知道稳不稳定这样, 如果不考虑成本可以加个运放解决此电路,稳定系数更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个宽电压监视电路,用于对超过单片机A/D输入范围的电压的监视。这里假设+3.6V是个受监视的变化的电压 ...

专业,全面!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是个宽电压监视电路,用于对超过单片机A/D输入范围的电压的监视。这里假设+3.6V是个受监视的变化的电压 ...

有个问题再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电路通过改变I/O1口的PWM占空系数、以及R2/R3的配比,可以调整需要监视电压的变化范围。” 这里应该是通过改变R1/R3的配比吧?R2是限流作用的吧?不知我想的对不?

网友C:
单纯点理解就是io1拉低,R1和R3构成1/2分压。R2和C1构成低通滤波器,使io2的AD采样结果更稳定。如果考虑的话就整复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纯点理解就是io1拉低,R1和R3构成1/2分压。R2和C1构成低通滤波器,使io2的AD采样结果更稳定。如果考虑的话就整复杂了。

如果考虑PWM的话就整复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个问题再问一下:你说的“这个电路通过改变I/O1口的PWM占空系数、以及R2/R3的配比,可以调整需要监视电 ...

你说的对,的确是“通过改变 R1/ R3 的阻值配比....”才对。看过图凭记忆打字也不验读,就容易出错。

网友:
    PWM 检测 多一点 不然为什么 用单片机一个引脚 检测另一个引脚的变化

网友:
    5V和3.3V转换接口,cost down 的垃圾电路,现在都用集成芯片实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纯点理解就是io1拉低,R1和R3构成1/2分压。R2和C1构成低通滤波器,使io2的AD采样结果更稳定。如果考虑的 ...

就你皮,点个赞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