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板子有BUG怎么解决?

楼主(2019-10-22):
pads板子有BUG,在router里面走线碰到旁边网络软件会卡死,从焊盘有差分出来也会卡死。怎么解决?

网友:
    到layout里面去

网友:
    看看Layout里面Snap to object是不是勾选了,这个勾选了有时候刷新会比较慢

网友:
    按i恢复一下数据试试